永宏PLC FBs 最低OS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5-06-06):
这里的最低OS是什么意思啊? PLC上面的是V4.65 我最新买了个PLC的是V4.72 但是 这个最低OS只有V4.0,为什么呢?

网友A:
..........问厂家去吧

楼主:
东西刚收到,可惜今天星期六了  只有我们苦逼才上6天班啊

引用 网友A:
..........问厂家去吧

网友B:
它的意思是你当前程序所用到的功能 所以OS版本为4.6 每个PLC都有版本的 有的旧的PLC 可能版本太老的话 而你用的功能有又比较高端一下 就支持不了 哪么你可以更新OS版本 就可以支持了。永宏PLC 小型机中是比较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意思是你当前程序所用到的功能 所以OS版本为4.6...

谢谢  你的意思是看我编程所使用的功能 它还会变化的? 用的功能或者指令高级点 它就变高? 如上面说的新买的PLC OS是4.72 但是最低才4.0,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软件的版本高低。。。。

网友C(2015-12-06):
件的版本高低。。。件的版本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