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认步进马达失步

楼主(2015-06-06):
在机构传动过程中出现位置偏差,检查各传动部件没有问题,怀疑是步进马达失步导致的,但不知道怎样确认马达有问题,是测量它的电阻还是其他手段······恳请哪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是固定误差,应该与失步关系不大!

如果是随机误差,一般受到干扰、失步均有可能

网友B:
通过程序,给它转一圈或X圈,做个标定点,看看是否要求的圈数和实际的圈数一至?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定误差,应该与失步关系不大!如果是随机误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