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与组态王通讯,详解

楼主(2015-06-06):
欧姆龙cx-programmer怎么与组态王建立通讯链接。在plc做一个程序,组态王中显示动画。程序是给一个脉冲伺服电机水平移动3cm。详细的!谢谢!急用!

网友A:
组态王,和PLC都写好程序并分别下载后,用485 通讯,将组态王的通讯口参数设置和PLC通信口参数一样,然互直接连接就能通讯了啊。

网友B:
欧姆龙正常都是232的

用编程线通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