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S2脉冲输出和高速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脉冲输出最大不超过5KHZ,如果把脉冲输出接到高速输入X2做为计数器使用可以吗?

网友A:
楼主在哪里?

鄙人台达的,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许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QQ:540802388

楼主:
山西的,做个小工程,使用的是步进电机驱动皮带,想对使用步进电机脉冲数值做为其它控制使用,我看着可以的,可惜机子在业主设备上安装,无法试!!!!

请赐教!!!!!!!!!!!!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接上试一下就全明白了

网友D:
不十分明白你的用途, 如果想记录脉冲数直接在寄存器中查询就可以了,不用通过输出再输入。

网友D:
CH0查D1030,CH1 查D1336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十分明白你的用途, 如果想记录脉冲数直接在寄存器中查...

 因为可以比较方便做一个高速计数中断,可以随意改变,输出脉冲速度也可以改变,所以可以得到一个范围非常宽泛的定时中断。而内部定时中断使用是很不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