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循环改造

楼主(2015-06-06):
我们公司有十八台包子机,包子机的机头每天正常运转会很烫,然后改造,用自来水冷却(在机头部位做了一个小水槽,然后一进一出,通过水不断流动带走热量)但是每天水都是直流,造成了很大的能源浪费。老板的意思让改造,把流出来的自来水再经过管道连接起来,然后经过冷库一圈再出来,冷库出来的水再来冷却机头,不断的循环。想请教下大家这个要怎么改,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你这个食品机械需要卫生,如果水循环利用的话需要将冷却水做成密封装置才能循环利用!

因为水经过外面循环的话肯定会受到污染导致水质败坏从而污染食品导致得不偿失!你要真心改造我可以给你做方案,但是要求看现场......

你肯掏路费吗?

方案可以免费

网友B:
这个循环系统不是很复杂,主要是回收水净化过滤处理好像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循环系统不是很复杂,主要是回收水净化过滤处理好像就麻烦了

我说你笨呀:直接改为密封冷却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A:
冷却入水温度如果可以在20-30°左右的话直接用冷却塔即可,如果要求更低只有用压缩机了,不过为何不直接用压缩机在需要位置制冷呢?

网友C:
支持四楼,直接冷却塔 就可以吧,那个水又不去机器内部和包子相接触呀,只要冷却机器外围或是轴承位置而以吧、

网友D:
小水槽的水直接上冷却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