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CPU226通过EM277和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5-06-06):
现在我的CPU226通讯口的波特率不匹配,和电脑编程软件通讯不到。现在故意买了一个EM277的DP模块,请教一下西门子CPU226怎样通过EM277做电脑编程软件通讯,需要设置什么吗?请大神们指点一下,QQ:519135289,酬谢。

网友A:
需要MPI编程电缆,也就是西门子300的编程电缆。

个人见解。

网友B:
S7-200,CPU226的PLC带有两个编程口的,不会两个的波特率都不匹配吧,换一个试试,如果使用EM277的话,电脑上应该带有西门子的ProfiBus的专用模块的。我建议换一个编程口试试。

楼主:
我故意买了原装的西门子200的通讯电缆哦6ES7 901 3CB30-0XA0,EM277都有了。还是不行啊啊!请教专家们什么情况?

网友C:
你电脑用的是什么串口,USB转的,是不是电脑串口挂了,唉,还是别用西门子的了,国内南大傲拓PLC轻松搞定

楼主(2015-08-22):
我的西门子PLC通讯问题目前已解决。西门子S7-200PLC通讯故障可以联系我解决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