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与威纶通TK6070IP触屏的通讯

楼主(2015-06-07):
请高手赐教!

三菱FX-2n系列PLC与威纶通TK6070IP触屏的通讯, 每次下载程序到触屏时总是报“PLC no responese".应该只要在触屏程序的系统设置中设定触屏的端口和通讯参数,PLC端是不要设置的,是吗?(本应该悬赏积分的,可我没有啊!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也分享出来,让我们也学学啊

网友B:
说一下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何解决的

网友C:
我的也是啊,,,,,,,,,,,,

网友C:
我会设置qq746601935要收积分

网友D(2015-09-03):
说一下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何解决的,让我们也学学啊

网友E(2016-06-07):
楼主,可以说一下具体怎样解决的吗?

网友F(2016-09-14):
学习学习威纶通与fx2n通讯问题

网友G(2016-12-01):
怎样处理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H(2017-03-1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既然解决了就要分享方法呀!

网友I(2017-07-31):
发到我邮箱可以吗?1083494434@qq.com.先谢谢了

网友J:
应该是触摸屏侧设置好对应的plc以及参数即可

网友K:
楼主你好,本人已有威纶通与三菱fx2n了就是缺少资料,今天看见了,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L(2018-05-01):
你好,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M:
PLC端不用设置,需要在HMI端的添加设备里面选择你通讯的PLC的型号。选择后再进行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