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信捷PLCD 连接问题

楼主(2015-06-07):
台达触摸屏编辑软件里面没有信捷的PLC的选项,要选哪种控制器呢,,谢谢

网友A:
没有就不要用它,谁给你选的找谁处理

网友A:
当然也许可以向信捷或者台达求助一下试试

楼主:
我自己选的啊,找谁都没用啊,这2种的PLC和触摸屏我都有用过,这次不知道这么搞的就这样来配置了,很小的一个系统,触摸屏的孔都开好了,但是台达的14点的PLC又没有,只有信捷的

网友B:
用MODBUS下面的RTU 6 DIDGT MASTER,关联参数地址时找信捷PLC中的MODBUS地址对应表

网友C:
自己找麻烦类型的

用MODBUS 对应地址

楼主:
谢谢了,自己试试,这样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台达的触摸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