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查看历史报警数据

楼主(2015-06-07):
“报警浏览”这个构件里为什么不显示历史报警数据?求解答

网友A(2017-11-16):
也搞不懂啊,没有案列啊

网友B:
报警浏览构件里,显示模式下勾选“显示历史报警数据”了吗?如下图:

引用 网友A:
也搞不懂啊,没有案列啊

网友C:
相关数据变量上的允许报警输出的选项勾选了没有?

网友D:
在实时数据库里面勾选一下允许报警

网友E(2018-01-10):
楼上说的对

网友F(2018-04-28):
4楼说的很对可以参考

网友G(2019-09-04):
需要在变量里面勾选自动保存报警信息

网友H:
首先要做组对象,其次在实时数据库要把变量的报警属性勾上,还有就是条件为1

网友I(2020-10-29):
需要在变量属性的存盘属性里面勾选自动保存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