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故障分析与维修

楼主(2015-06-07):
手机常见故障类型

 1.很常见的故障: 不开机,不入网,自动关机

2.较常见的故障: 卡故障,音频故障,显示故障

不开机故障分析:

移动电话机开机条件

三个条件:

1.电源IC工作正常;

2.逻辑电路工作正常;

3.软件运行正常.

故障点:电源部分,逻辑部分(硬件电路和软件)

1.电源IC工作正常

  (1)电源IC供电正常

  (2)有开机触发信号

  (3)有开机维持信号

2.逻辑电路工作正常

 (1)有正常的工作电源

  (2)有正常的系统时钟

  (3)有正常的复位信号

  (4)逻辑电路本身正常

3.软件运行正常 软件是CPU控制移动电话机开机与各种功能的程序.

检修方法:: 电流法

正常手机开机电流变化过程 先收后发 50mA:按键,

1. 50mA:按键,电源模块 100mA:时钟,逻辑部分(CPU,存储器)

2. 100mA:时钟,逻辑部分(CPU,存储器) 150mA:接收部分(VCO,下变频,解调)

 3. 150mA:接收部分(VCO,下变频,解调) 250mA:发射部分(调制,上变频,功放)

 4. 250mA:发射部分(调制,上变频,功放) 150—180mA 发射部分不工作, 180mA:

 5. 150 180mA:发射部分不工作,处于待机状态 10—20mA 背景灯熄灭, 20mA:

 6. 10 20mA:背景灯熄灭,仅逻辑部分工作

电流值与故障定位

1.电流表指针不动 该现象主要是电源IC不工作引起.

(1)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2)供电正极到电源IC是否有断路现象 供电正极到电源IC是否有断路现象;

 (3)电源IC是否虚焊或损坏 电源IC是否虚焊或损坏;

 (4)开机线电路是否断路 开机线电路是否断路.

2.有20--50mA左右的电流,然后回到零. 该现象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故障多为时钟电路, 该现象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故障多为时钟电路,逻 辑电路或软件不正常造成. 辑电路或软件不正常造成.

3.有20--50mA左右的电流,但停止不动或慢慢下落 20--50mA左右的电流, --50mA左右的电流 有电流指示,说明硬件已经工作,但电流小, 有电流指示,说明硬件已经工作,但电流小,说明存储器 电路或软件不能正常工作, 电路或软件不能正常工作,软件自检通不过 处理的方法: 处理的方法: (1)是吹焊逻辑电路 是用正常的带有资料的版本(字库) (2)是用正常的带有资料的版本(字库)或码片更换

4.有100至150mA左右的电流,但马上掉下来 100至150mA左右的电流, 左右的电流 100mA左右的电流 已达到了移动电话机的开机电流, 左右的电流, 有100mA左右的电流,已达到了移动电话机的开机电流,这个 时候若不开机, 时候若不开机,应该是逻辑电路部分功能未能自检过关或 逻辑电路出现故障.

(1)CPU是否虚焊或损坏

(2)版本 码片是否虚焊或损坏;

(3)软件是否有故障

(4)电源IC虚焊或不良

5.有100mA至150mA的电流,并保持不动. 100mA至150mA的电流,并保持不动. 的电流 该故障大多与电源IC和软件有关.

6.按开机键出现大电流甚至短路 该故障一般有以下几点原因: 该故障一般有以下几点原因:

 (1)电源IC短路 电源IC短路;

(2)功率放大器短路 功率放大器短路;

(3)其它供电元件短路 其它供电元件短路.

7.移动电话机通电就有20―30mA左右漏电流,(不按开机键), 移动电话机通电就有20―30mA左右漏电流, 不按开机键) 20 左右漏电流 表明电源部分有元器件短路或损坏.

不开机故障总结

1.开机线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2.电池供电电路不良引起的不开机 供电电压未加到电源IC上

3.电源IC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4.系统时钟和复位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5.逻辑电路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如:CPU对各存储器的片选信号许可信号都没有 . 6.软件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7.其它原因引起的不开机

自动关机故障分析

自动关机,分为不定时关机,按键关机,来电关机, 自动关机, 不能维持开机, 发射关机

 不定时关机  指移动电话机开机,入网,拨打电话均正常,但有时会突然关机.产生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两种, 有时会突然关机.产生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两种,一是 由于电池与电池触片间接触不良引起; 是电源IC电压不稳,供电电路存在虚焊或接触不良, 电压不稳,供电电路存在虚焊或接触不良,造成移动电话 机保护.受潮和摔在地上的移动电话机易出现这种现象

来电关机  是振铃响造成的. 是振铃响造成的.因为许多振铃工作时是由电池电压 BATT+直接供电的 当振铃漏电时就会导致移动电话机来电关机.

 开机后关机 一般有三种原因:

(1)移动电话机供电电路有故障,使移动电话机虽"勉强" 满足开机的条件,但开机一会后就会关机. 满足开机的条件,但开机一会后就会关机. 移动电话机供电负载电路存在故障,

(2)移动电话机供电负载电路存在故障,导致移动电话机耗 电大,将供电电路电压拉低,使移动电话机保护关机.主要是射频功放) (主要是射频功放) 软件故障.

 (3)软件故障.

不能维持开机  一般为开机维持信号不正常引起 ,硬件自检通 过后, 过后,才能产生开机维持信号 不能产生持续的开机维持信号,一是元器件虚焊或损坏, 不能产生持续的开机维持信号,一是元器件虚焊或损坏,如字 库,CPU焊接不良或损坏等引起;二是软件不正常, 焊接不良或损坏等引起

发射关机

 (1)电池电压过低或电池老化.

(2)软件有故障造成移动电话机发射关机.

 (3)功率控制电路不正常造成发射关机.

不入网现象: 能开机,无场强指示, 能开机,无场强指示,不能拨打电话

故障点: 射频部分, 射频部分,软件部分

不入网故障常见原因分析

1.射频供电不正常 1.射频供电不正常

射频供电电压不但是脉冲电压,而且大多还是受控电压.

2.接收电路不正常 2.接收电路不正常

在待机状态下,当背景灯熄灭时,电流应停留在10mA在待机状态下,当背景灯熄灭时,电流应停留在10-20mA 10 左右.并且不断"脉动" 就象人的脉搏一样,如果不" 左右.并且不断"脉动",就跟人的脉搏一样,如果不"脉 或长时间"脉动",就可知移动电话机的接收电路不良.

3.频率合成电路不正常

每一种频率合成电路又有基准时钟振荡器,鉴相器,低 通滤波器,压控振荡器和分频器五个部分组成.

手机显示电路故障分析

显示屏要能正常显示,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显示屏所有的象素都能发光:要满足这个条件,就需要为显示屏提供工作电源

2.显示屏上的所有象素都能受控:控制信号电压必须正常

3.显示屏要有合适的对比度:对比度控制脚电压必须正常. 3.显示屏要有合适的对比度:对比度控制脚电压必须正常. 手机显示故障①显示屏损坏或导电橡胶接触不良. ②显示屏接口各脚电压不正常. ③电源IC,CPU等虚焊或损坏.④软件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