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bd 和 TPC1162HI 通讯求助

楼主(2015-06-07):
各位朋友有没有谁 用过FX3u-485 BD 和昆仑通态 TPC1162HI 屏的通讯链接 ,我连了半天通讯状态 都是1

楼主:
而且 那个组态软件 子设备fx 系列串口 里plc 选项中没有fx3u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 那个组态软件 子设备fx 系列串口 里plc 选...

应该是版本低了,我用的是7.7,就有FX3U。

网友A:
选择合适的设备组态后就是连接问题了。使用FX3u-485 BD 你应该连接TPC的7/8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