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解惑:变频器前面为什么不装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5-06-07):
大家好!!我是平常心心常平,最近有不少坛友和群友都在问我,为什么变频器不能配漏电保护器?到底能不能装?为什么我的变频器装了漏电保护器就跳闸呢?等等问题,再次我跟大家说明下

使用变频器时,决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

你一定为为啥?

简单一句话回答就是:漏电保护器是零序电流为零。而使用变频器时,零线电流不可能为零。

所以你选好变频器,配上相应的漏电保护器。最后的结果是:变频器一起动,漏电保护器就动作,系统根本无法运行。

不是漏电保护器的错,实在是咱们不懂变频器工作原理,请千万不要冤枉,忠实的漏电保护器,它并没有错!!它一直在为我们工程师的安全服务!!

变频器原理:

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电机电缆与大地之间有长电缆的电容效应,使用带屏蔽层的电缆时,电容效应更加明显。在变频器工作时,电容在充放电,有电流通过电容流入大地,并从进线侧的接地线再流回变频器,形成电流回路。如果在进线侧使用了漏电保护器,那么它会动作,切断系统运行。

有朋友有问我,我买漏电保护器是为了安全,首先我对你的敬业精神提出表扬,既然变频器不能接漏电保护器,我们只要做好接待就行了!!

另有朋友问我,我都买了漏电保护器了,退也不能退,钱都花了,如果购买新的,老板的脸色都是绿色,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答案是必须有

那么平常心心常平就给你介绍几种方法,这几种方法我只是试验了部分,仅供参考!

方法一:漏电保护器上一般会有一个调节器,把调节器调大即可;

评论:国产的机会没有调节开关,国外的有,价格高;一般作为老百姓还是买国产的,所以这个不实用;

方法二:把漏电保护器更换为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市面上有卖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的。

评论:如果是工厂的客户,系统集成商提供设备可能含这样的,大家一定要镇定,不要认为平常心心常平,上面说的一大堆都是误导你了,亲!!专用的就是专用的,价格还是蛮高的,我用过一款专用的,价格比普通的高8-10倍,下次我就买断路器了,节约成本;

方法三:增大设备负载,也就是马达负载,变频器在启动时漏电流就不会很大了。

评论:这个方法可行,我做过实验,.37kw电机增加10%还行,大了就跳了,属于实验数据仅供参考!

方法四:把漏电保护器短接掉。

评论: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把漏电保护器那个保护部分去掉,把漏电保护器当断路器使用,一般初学者建议不要自己改,如果改不好会出危险,安全第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

网友C:
我用过11KW的变频器前面加漏电保护器,没啥问题啊,从来不跳。

网友D:
讲解的太好了。

网友E:
33kw施工电梯我用的也是漏报也是跳闸。后来把电梯接地就不跳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F(2016-06-22):
漏电保护开关选择大一点即可呀!

网友G(2016-11-28):
你先确认下你自己的漏保是不是100MA的吧?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11KW的变频器前面加漏电保护器,没啥问题啊,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