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DP的若干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5-06-07):
各位大神,小弟初来乍到,对于dp通讯有若干疑问,恳请诸位给予指导:

       1    DP的物理层基于RS485,现场情况是我用485走MODBUS,由于各种问题导致我收到的报文都是乱码,那么换言之用DP也是没用?

       2    485通讯当速率过快或通讯长度过长时需加终端电阻,理由时减少信号反射,对于信号反射,不太理解,恳请高人解释!

       3     MODBUS若走485,物理层与DP一模一样,DP效率那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协议本身的优势?要处理那么多循环与非循环的数据交换,还要跑看门狗,还有令牌帧,它能做到如此高效的主要优点是在哪?

         小弟才疏学浅,忘各位大神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A:
DP通信,物理连接是485,但是协议不一样的。

网友B:
    1    DP的物理层基于RS485,现场情况是我用485走MODBUS,由于各种问题导致我收到的报文都是乱码,那么换言之用DP也是没用?

     如果是电信号受到干扰的话,那么换DP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2    485通讯当速率过快或通讯长度过长时需加终端电阻,理由时减少信号反射,对于信号反射,不太理解,恳请高人解释!

     个人认为所谓的反射应该是通信电缆的线间存在的电容对高频信号的影响问题。

       3     MODBUS若走485,物理层与DP一模一样,DP效率那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协议本身的优势?要处理那么多循环与非循环的数据交换,还要跑看门狗,还有令牌帧,它能做到如此高效的主要优点是在哪?

       PROFIBUS所谓的高效应是因为其支持多主的功能,多个主站能同时接受来自同一从站的信息,从而达到起高效的目的,有点向ROCKWELL所谓生产着/消费者的概念,其高效应该是主要体现在多个主站与同一从站通信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通信,物理连接是485,但是协议不一样的。

 你好,我想知道具体协议方面的优势在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DP的物理层基于RS485,现场情况...

 2  电容应该是通高频阻低频吧。网上的说法是线缆最末端阻抗无限大,信号从有限大到无限大,可能出现反射,所以需要配电阻。

 3  DP的数据刷新速率比MODBUS快很多啊,MODBUS通讯还会丢包,我现在就非常不明白这个协议都能那么多主站的情况下,还能保持那么快的数据刷新速率,是怎么实现的。MODBUS在挂多个从站的情况下,轮询一次会有很大延迟,DP是怎么做到那么快的?

欢迎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