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网闪断故障

楼主(2015-06-07):
各位好:我现在有这么个问题,严重的影响生产,已经很久了不能解决问题,西门子人也来过,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看谁有没有遇到过,求解决。

 问题是这样的,本生产区域用S7-400PLC,(416),cp443-5,fm458高速计数模块。从CP 443-5出来有两根DP 双绞线分别接到两个OBT中,两个OBT分别接单模DP 光纤接到现场远程柜,现在的问题是每次这个光纤网同时闪断,时间200MS左右,我们把CP都换过,也想了好多办法,把OBT的电源单独分开,双绞线从新接地。但是都是不行,故障发生很不规律,有时1个有都不出现一次,有时8小时出现3次。

  以上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

   QQ:157592646

楼主:
上面这个问题请大家多帮忙

楼主(2015-12-21):
此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2016-12-01):
西门子网页上查询的是:

可以将以下光学传输媒介连接在 OBT 上:

■ 单线长度最大至 50 m 的塑料光纤

■ 单线长度最大至 300 m 的 PCF 光纤

是不是光纤介质的问题?

另外,在工程中多数使用OLM-G11,多模光纤,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也可以选用可靠的国产的OLM-G11,单个不到1800RMB,使用起来也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