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PID控制

楼主(2015-06-07):
FX2N-4AD-PT模块用PID控制,两路PT100输入控制两路加热程序如何做,没有搞过PID程序,温度在触摸屏调整,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先把温度读进PLC内部,处理后,PID计算后输出控制调压器再控制负载加热。

电流控制调压器,一般都在100以上。

楼主:
用PT模块是不是可以直接读出温度?输出要用Y输出控制接触器。能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B:
     网上下载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