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在线监控???

楼主(2015-06-08):
各位大神,西门子1200 (V10.5)在线监控时,显示“该层级下面存在冲突”,但是设备能正常运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呀,非常感谢!!!!!!!!!!!!!!~~~~~~~~~

网友A:
这PLC没使用过,程序编译能否通过,如果是警告的话,一般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PLC没使用过,程序编译能否通过,如果是警告的话,一...

 编译没问题,设备也能运行,主程序和子程序都能监控,但就是个别DB块显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