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PLC编程口。

楼主(2015-06-08):
各位前辈:

      大家好, 请教一些问题:

      三菱fxplc编程口是485格式的吗?

      台达的是232?

      西门子200是PPI(基于485)?

      西门子 300的也是485?

  那么问题又来了:

  触摸屏与各品牌PLC通讯

  SMART 700屏与三菱FXPLC通讯,只要把屏调成485模式  然后用485接线就可以了吗?

  SMART 700与s-7200通讯 ,把屏调成PPI模式,直接与PLC用485 接线就可以了吗?

   SMART 700与s-7200通讯,把屏调成485模式,用485接线能与200PLC通讯吗?

  SMART 700与台达ES系列PLC编程口通讯,要转换成232信号,才能通讯吗?

网友A:
其实,这些问题都要具体到品牌之间连接。

就像每种PLC品牌的编程电缆都是不一样的,接口也是不一样的,需要单独购买。

至于屏和PLC之间连接方式也是不一样,需要看具体的品牌。和设备型号。

网友B:
DP总线、D-Net总线、CAN总线、CC-LINK总线,这些都是基于485硬件的通信,只是附加了专用通信管理协议罢了!但是正因为附加专用协议,所以就不再兼容485,除非设计硬件时做了多模式通信才支持

网友C:
问题真多,具体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