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循环指令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5-06-08):
楼主编写了一段300的STL程序,用来根据MD0,MD4,MD8中的数来输出QB2中的位,比如如果是 1,2,3,则输出Q2.1 Q2.2 Q2.3

问题来了,循环次数是3的时候,也只有Q2.1 Q2.2有输出,MD20的数值也不对,执行三次加P#4.0之后应该是96,就好像加法只执行了一次,输出只执行了两次一样, 为啥会这样

网友A:
其实,可以换个思路进行的。

使用等于指令,然后输出线圈。

网友B:
可以用计数器来控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