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人工接地体

楼主(2015-06-08):
    人工接地体人工接地体分钢材制品和铜板制品。在钢材制品中又分垂直安装接地体和水平安装接地体两种。现分类介绍如下:

   一、接地体的安装:在接地极沟内放在沟的中心线上,垂直打入地下,顶部距地面不小于0.6m,间距不小于两根接地体长度之和(即不小于5M),当受地方限制时,可适当减少一些距离,但不小于接地体的本身长度。接地体与地面保持垂直,防止接地体与土壤间产生缝隙,增加接触电阻影响散流效果。附设在腐蚀性较强的场所或土壤电阻率大于100W.m潮湿土壤中的接地装置,应适当加大截面或热镀锌。

    二、 水平接地体:水平接地体多用于环绕建筑物四周的联合接地,常用-40mm′4mm镀锌扁钢,最小截面不应  小于100mm2,厚度不应小于4mm。当接地体沟挖好后应垂直敷设在地沟内(不应平放),垂直放置时,散流电阻较小。顶部埋设深度距地面不应小于0.6m,水平接地体多根平行附设时水平间距不小于5m。

沿建筑物外面四周附设成闭合环状的水平接地体,可埋设在建筑物散水及灰土基础以外的基础槽边。不要把水平地体直接埋在建筑物基础坑的土壤里,因为接地体受土壤的腐蚀早晚会损坏的,被建筑物压在下边,日后也无法维修。

    三、 铜板接地体:铜板接地体一般使用900mm′900mm′1.5mm的铜板,铜板与接地线的连接有四种形式:

   1. 在接地铜板上打孔,用单股 1.3-2.5铜线将铜接地线(绞线)绑扎在铜板上,在铜绞线的两侧用气焊焊接。

   2. 在接地铜板上打孔,将铜接地绞线分开拉直、搪锡后分四处用单股?1.3-2.5铜线绑扎在铜板上,用锡逐根与铜板焊好。

   3. 在接线端部,铜端子与铜接地板的接触面处搪锡,用?5′6的铜铆钉将端子与铜板铆紧,在接线端子周围进行锡焊。铜端子规格为- 30′1.5L=750mm。

4. 使用-25′1.5的扁钢板进行铜焊固定连接。

      过去讨论接地的时候,总是把讨论的焦点放在要求接地电阻小于多少欧姆上。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错觉,认为接地电阻越小避雷效果就越好,被保护的对象就安全。当然电阻越小散流越快,雷击的高电位保留时间越短,危险性越小,其跨步电压、接触电压产生的机遇也就越小。但是,近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与其说接地电阻值重要,不如说接地装置的结构更合理、重要。 现在的城市,在一座建筑物内有许多不同性质的电气设备,需要多种接地装置,如避雷接地、电气安全接地、交流电源工作接地、通信及计算机系统接地(也叫直流接地,在数字逻辑系统中叫逻辑接地)等,这麽多系统的接地到底采用哪重好呢?现一一解释如下:根据实践证明,共用接地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地方式。

   一、 独立接地:如上面所谈到的需要接地的部分,都分别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接地系统,这种接地方式称为独立接地。它的好处是各系统之间不会造成互相干扰,这对通信系统尤其重要。但网络容易被雷击坏,故除有防爆炸要求的危险环境必须要采用独立的避雷方式外,一般不主张采用独立接地的方式。这种独立接地在六、七十年代以前采用比较多,现在多被共用接地所取代。

   二、 共用接地:也叫统一接地。它是把需要接地的各个系统统一接到一个接地装置上,或者把各系统原来的接地装置通过地下或者地上用金属导体连接起来,使它们之间成为畅通的电气接地统一地网,这样的接地方式为共用接地。共用接地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接地方式。

   三、 一点接地:把各系统的接地线接到接地母线同一点或同一金属平面上,这样的方法?quot;一点接地"法。一点接地法能解决各系统接地线的等电位问题,所以能够降低各系统之间的干扰程度,尤其是50HZ工频信号对系统的干扰基本上得以消除,所以一点接地法在工程上得到广泛应用。

   一点接地消除了公共阻抗耦合和低频接地环路引起的干扰。能很好地工作于1MHZ及以上的额频率,当整个系统的尺寸较小时(最大尺寸小于l /20,l为干扰信号的波长)可以应用到10MHZ。

    四、 多点接地:各系统的接地线采用多点短连线的接地方式,称作多点接地。

当信号或电磁干扰的频率相当高或采用快速逻辑时,电容耦合效应将会产生某种干扰耦合,这时引线长度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采用多点接地使串联阻抗减至最小,并将驻波减至最小。多点接地方式应用于高频电路     (f>10MHZ)。

   在二三十年以前,干扰被称为无线电频率干扰,因为绝大多数的噪音和干扰信号出自无线电频率。现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和逻辑电路不断扩大应用领域,现在的干扰被称为电磁干扰。电磁干扰包括导电性电磁干扰,其干扰能量通过导线或电缆从一电路传送到另一电路。减少导电性电磁干扰是通过电路的合理设计,采用滤波器和电路的合理接地来实现的;辐射性电磁干扰其能量是通过空气中的电磁场传送的。在设计外壳和箱体时,通过选用合理的屏蔽材料,构造技术和设备布置以及采用合理的接地技术等等来减少辐射性电磁干扰。其中处理好接地工程是防电磁干扰最重要的技术措施。 低频率干扰绝大部分是通过线路互相耦合而来的,即前面所提到的共阻抗耦合。当两个电路电流流经同一个公共阻抗时一个电路上的电流在这个阻抗上形成的电压就会影响到另一个电路,这就是共阻抗耦合。

    如果一个公用的接地网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接上连线。由于共阻抗耦合关系,各连线之间将有Vg1和Vgz的电  压,各连线的接地点电压不会一样。Vg1和Vgz就是干扰电压,经放大后就可能直接影响通信或控制信号。 多点接地的优点允许存在许多接地环路,这时同时使用低频率的电路是有害的,如有上述情况时,可考虑采用混合接地的方法。

    五、 混合接地:所谓混合接地是在一部设备内的各电路板以最短的导线与机壳连接,或者信号电路相关的几部设备,以最短的导线与同一个金属体连接接地,然后多台设备分别用金属线接到地网的同一点上。像这样的接地方式称为混合接地。

    混合接地在工程上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交流电源送进房屋的总开关处,把零线重复接地(或把零线接到房屋的结构主钢筋上),然后在电源的零线处引出一条PE线连接所有应该接地的点。

    六、 环形接地多用于地网,就是把接地体沿建筑物周围围成一个闭合环。这样的接地网可以使到界面以内的电场分布比较均匀,减少跨步电压对人的危害,也减少室内在受雷击时,由于地面电位梯度大而产生对设备高压反击的危险。

    七、 基础接地体:利用建筑物基础内的钢筋,按"规范"要求连接制作的接地体称为基础接地体。有的人认为,在基础内的钢筋,被混凝土包住不可能与大地导通起到接地体的作用。事实上干燥的混凝土是很好的绝缘体,而含有水份的混凝土与含水份的土壤接触时,毛细管将水份吸收到混凝土里使混凝土保持较高的含水量,从而降低了混凝土的电阻率,与大地通若一体。

    垂直接地体:长度不小于2.5M的L50′50的角钢、DN50钢管或?20的圆钢,圆钢、钢管的端部加工成斜口或锻造成锥形;角钢的一端应锯成尖头形状,尖点应保持在角钢的角脊线上并使两斜边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