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可以用ST语言吗

楼主(2015-06-08):
台达ES2可以用ST语言编写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的,wpssoft  ispsoft  都可以的

楼主:
谢谢,我在选择AH500以上的时候可以选ST, 但选择机种为ES2时,却无法点ST(是灰色)

网友B:
因为,ES2不能用ST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选择AH500以上的时候可以选ST, 但选择...

网友C(2015-09-17):
广东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