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四则运算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08):
大家好:

        我学PLC也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学西门子200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它的局部变量可以重复使用?那么三菱的寄存器可不可以呢,如下:

              MOV K200 D0

              ADD D0 K300 D0

   我做过仿真D0最后得到的是500,接下来我再加一条程序:

              MUL D0 K2 D0

   D0最后得到的是1000,

    我想问实际程序中能不能这样写呢,是不是程序扫描时间过快,肉眼看不出来,实际上D0的数据是在变化的?

   如果不能,那么西门子的局部变量重复使用时什么原理呢?

   拜谢!

网友A:
可以。。。。。。只是如果你要监视中间变量就不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如果你要监视中间变量就不能了。

这样可以用吗,程序扫描一个循环后,它不会再执行第一条指令了吗,就是MOV K200 D0,只是接下来它马上又被其他覆盖了。

网友B:
这个看你需要的功能

只要开机运行一次就用上升沿什么触发

如果在程序中运行就在程序段里面触发,程序走完重新等待触发

网友C:
这是梯形图扫描的基础原理了,扫描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重复使用是可以的,其结果以最后那条程序为准,不信你把你那几条程序颠倒一下顺序就知道了。个人理解!

网友D:
你要用沿脉冲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的我这样做过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F(2015-07-21):
应该是可以的!监视看不到。

网友G:
武汉华信数据诚聘PLC项目开发人员。至少精通西门子、罗克韦尔、三菱、AB,PLC中的一种,熟悉其他任意一种(可编程);

招聘邮箱:hr@huaxindata.com.cn

QQ:3238366862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在监视看看

网友I(2015-11-28):
  MOV K200 D0

              ADD D0 K300 D0

在每一个扫描周期把D0赋值200,再相加!

最后变成就是D0一直显示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