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内部结构框图

楼主(2015-06-08):
是不是所以的开关电源

无论怎么涉及,都少不了上图中组成部分。

网友A:
上图的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的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对头。至少目前还是。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名称来源就是让一个元件工作在开关状态,把直流电源转换成其他频率的占空比可调整的方波,再变换成需要的电压,整流、滤波、稳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