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在工程中实际采用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5-06-08):
 1、利用热继电器测量电流是否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调整整定电流值。电动机运行时过载,热继电器的辅助头,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的特性进行保护。在继电控制中把常闭点与停止按钮串入,过载时停止电动机运行,并给出报警信号。如在有PLC的控制系统中,把常开或常闭动作信号引入到PLC的信号输入端,通过程序进行控制电动机的启停。如引入常开作为停止信号X输入端用常闭点,反之既然。

  2、利用温度保护电动机时,采用内植热敏器件进行保护。温度过高时给出信号通过外部控制回路进行保护。或是采用热电阻,热电隅测量电动机的温度通过温度控制器给出过热信号,从而保护电动机。

  3、利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动机进线三相零序是否为零,一般用于功率较大的电动机。具体方法为:根据电动机功率大小选择合适的电流互感器,安装于电动机控制箱进线端。A相B相C相都安上,把ABC电流互感器的L1端接入一只热继电器的进线端上,把ABC电流互感器的L2端接成星形,星形点引入零线。当三相不平衡时,或电流过大时热继电器动作,常开,常闭点动作。把动作信号引入控制回路从而切断电流达到保护电动机的目的。

网友A:
不错,第三种还没有用过.........

网友B:
大电动机应该采用的是差动保护。

网友C:
大功率电机的保护就非常广泛,除了电气方面过流、电流平衡(差动)、过电压、欠电压、绝缘监视等,还要有绕组温度、冷却、轴承温度(可倾滑动瓦轴承)、轴向位移、径向位移、润滑油压和温度以及高压电机正压氮气保护等。

网友D:
第3种不叫零序为零的保护测量。应叫交流互感器比例保护测量。使用比较小的热继电器通过电流互感器按比例电流来防止电机过载、缺相的保护。

概念性的错误!

网友D:
零序保护应该这么做:互感器的零线串入一个单路过电流保护器。当电机出现缺相或相电压不平衡故障时零线出现了比较大的异常电流发出故障信号。用来防止缺相和三相电压不平衡。不能作为过电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