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通讯

楼主(2015-06-09):
台达变频器与台达PLC   MODBUS RTU通讯,可不可以只用通讯控制正反转及停止,而频率给定由变频器面板给定?

网友A:
可以,变频器有两个参数,一个是运转指令来源,一个是频率指令来源,前者设成通讯控制,后者设成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B(2015-07-24):
可以

P00 频率指令来源

P01 运转指令来源

P88通讯地址

P89波特率设置

P92校验方式

驱动器控制:2000H是命令源,15个位根据情况取舍

                      2001H是频率源,输入一个即可

网友(2018-07-11):
引用 网友B:
可以P00 频率指令来源P01 运转指令来源P88通讯...

松下PLC与台达变频器串口通讯程序

网友C:
可以

P00 频率指令来源

P01 运转指令来源

P88通讯地址

P89波特率设置

P92校验方式

网友D:
有需要可以付费代写,有需要的加我QQ36414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