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Ex软件中数据采集周期不可控?为什么?

楼主(2015-06-09):
KEPServerEx软件中数据采集周期不可控?为什么?

网友A:
KEPServerEx以"最快"的采集周期采集数据。作为OPC软件,自身只有以"最快"的采集周期采集数据,才能适应客户端的各种采集周期。这样整个系统的采集周期事实上由OPC的客户端决定了。

网友B(2016-01-20):
请教如何用KEPServerEx软件远程访问OPC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