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的变频器检查方法

楼主(2015-06-09):
超简单的变频器检查方法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一、 面板压缩法
利用电器面板、操作台或机外露出的各个开关、旋钮的作用做检查,大概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如电视伴音时有时无,调音量旋钮,出现“喀拉”声同时伴音时有时无,由此可知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二、 直观检查法
用眼看、手摸、耳听、鼻闻等手段检查和判断故障部位。此法特别适合发烫、焦味、臭氧味、异常声等明显故障。如电视机开机后,内部有“噼啪”响声,图像随响声翻跳,并闻到浓厚的臭氧味,可判断是行输出变压器或高压部位打火。
三、 电压测量法
用万用表检查供电电压和各有关元件的电压,特别是关键点电压。此法是检修家用电器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检查方法电路。
四、 电流测量法
用万用表适当的电流档,测量总电流和晶体管、零部件的工作电流,以迅速判断故障部位。如电视机常烧直流保险丝,测稳压电源总电流比正常值大,若断开行输出级电路,电流恢正常,即可判定故障在行输出级及其以后电路。
五、 电阻测量法
通过测量电阻、电容、电感、线圈、晶体管和集成块的电阻值来判断故障部位。
六、 短路法
指交流短路法。对确定汽船声、啸叫声、杂音的所在范围特别有效。如要判断收音机的啸叫故障,可用一只0.1μF的电容分别把变频管、一中放管、二中放管的集电报对地短路,短路某一级啸叫消失,故障就出现在这一级。
七、 断路法
割断某一电路或焊开某一元件、接线来压缩故障范围。如某一电器整机电流过大,可逐渐断开可疑部分电路,断开哪一级电流恢复正常,故障就出在哪一级,此法常用来检修电流过大,烧保险丝故障。

八、 敲击法

用小起字柄、木棰轻轻敲击电路板上某一处,观察情况来判定故障部位(注意:高压部位一般不易敲击)。此法尤其适合检查虚假焊和接触不良故障。如电视图像伴音时有时无,用手轻轻敲击电视外壳,故障明显,打开后盖,拉出电路板,用起子柄轻轻敲击可疑元件,敲到某一部位故障明显,故障就在这一部位。

九、 代检法

用一个好元部件,代换认为有故障的元部件。此法简单易行,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常用于代换高频头、行输出变压器、0.1μF以下电容、晶体管、集成块等。

十、 信号注入法

是用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注入到有故障的电路里,寻找故障部位。此法一般检修较为复杂故障时采用。

十一、 干扰法

手拿起子和镊子的金属部分碰触有关检测点,看屏幕上的杂波反应,听喇叭的“喀喀”声,来判断故障部位。此法常用于检查公共通道、图像通道和伴音通道。如检测无图像、无伴音故障时,拿起子碰一中放基极,若屏幕有杂波反应,喇叭有“喀喀”声,说明中放以后电路正常,故障在高频头或天线部分。

十二、 比较法

通过相同型号正常机器的电压、波形等参数与故障机器比较,找出故障部位。此法对找不到电路图时最适用。

十三、 加热法

对可疑元件进行升温,从而加速该元件的“死亡”,以迅速判断出故障部位。如某电视机刚开机时行幅正常,几分钟后行幅回缩,查行输出管外壳变黄,手摸行管有烫热,此时可拿烙铁靠近行管对其升温,若行幅继续回缩,即可判定行管有问题。

十四、 冷却法

对可疑元件进行降温,以迅速判断出故障部位。此法对出现规律性的故障,如开机正常,但使用一会儿就不正常。同加热法相比,具有快速、方便、准确、安全等优点。如某电视机开机场幅正常,数分钟后场幅压缩,半小时后形成一条水平宽带。手摸场输出管有烫感,此时将酒精球放到场输出管上,场幅开始回升,不久故障消失,即可判定由场输出管热稳定性差所致。

十五、 程序图检查法

根据故障检修程序图,一步一步地将故障范围缩小,最后找出故障部位

十六、 综合法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检查一些较为复杂的故障。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科技:http://www.powtr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