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与变频器通讯 求助

楼主(2015-06-09):
台达EC3 PLC与台达VFD-E系列PLC MODBUS RTU通讯 (只用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频率有面板给定) 怎么通讯不了。有一次成功了,操作也正常。但是,接下来怎么弄也不行,变频器参数也设置了,还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过。

  通信线是用的电话线,应为VFD-E 485接口是RJ11的。

  变频器参数是设置的:站号1,波特率19200,数据格式8、N、2.

下面是程序:

网友A:
你将变频器参数设置为:站号2,波特率9600,数据格式7、偶、1.

PLC的RS485通讯口保持默认试一试

连接水晶头采用网线取其中2根就可以。

网友B:
你的C0和M2起什么作用?没有必要,直接用M0/M1作为条件并联到送信动作和MODWR之前,另外加上停止的条件就好

楼主:
我插,受不鸟了。其他都没什么问题,仔细检查之后发现: VFD-E变频器的485接口竟然是RJ45口。以前一直用VFD-M的是RJ11口。恰好RJ11口能插进RJ45口,大小也差不多。结果有时插得好 可以接触到,难怪有时能通讯。。。。。。。。。忙了一天了终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0和M2起什么作用?没有必要,直接用M0/M1作...

我是用C0 不断动作,不断复位驱动M2 不停的写命令给变频器。防止中间出现故障。因为我X1是点动的,而且PLC一上电C0就会动作,会将D0(此时D0的数据是0)传送给变频器。这样变频器在PLC上电时就不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