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快速掌握DCS相关技术。

楼主(2015-06-09):
各位工控界的朋友,我想学习DCS,怎么才能够快速上手。

请您给新手介绍一下学习的流程,多谢了。。

网友A:
学习DCS分两个部分

1、仪器仪表基本应用知识

2、DCS系统的组态编程调试

建议首先学习了解DCS系统的概念、基本组态知识及常用DCS品牌

然后选择一种DCS的组态软件进行学习,最好是结合工程(或工程案例)一起学,有基础的话,简单应用很快就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