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功率对电网的影响

楼主(2015-06-09):
各位好,请假一个问题,我们把设备接入电网时(接单相电),多大功率的情况下才会对电网三相平衡或者客户现场其他设备的运行产生影响。

网友A:
负荷功率超过电网变压器容量120%,

网友B:
一般18kW以上直接启动都对电网有影响

除了功率大小外,还要看启动方式,

比如:你是变频启动,只要变压器容量合适,一般功率都不会对电网有影响

网友C:
主要看电网容量和负载的比例是多少,35KV供电10000KVA的电网,启动几十千瓦的负载(无论单相、三相)都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