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2PN/DP无法运行

楼主(2015-06-09):
CPU一在线,程序块显示出来好多SF

C块,不连线,就没有,而且监控显示PLC在停止状态

网友A:
可以在线清空下CPU内程序,然后再下载下程序。

做好程序备份。

试试。

网友B:
重新导入程序,试一试

网友C:
查看PLC的故障诊断信息,一般会提示停机的原因。

网友C:
SFC功能块是Plc系统自带的,只有在线状态下才能显示,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在硬件组态中在线 查看CPU板状态,诊断停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