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TCP

楼主(2015-06-09):
请问下安川机器人一个程序能不能用设定好多个TCP工具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但是我在一个程序里继续用第二个控制点编程时就直接报警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你们的书上看到有写把工具夹持的工件两角定为控制点P1和P2,通过交替选择两个控制点让工件移动,这个应该也是手抓工件在一个程序里用多个控制点编程的。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编程过程中直接切换工具坐标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坐标。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我是切换了工具坐标,但切换其它工具坐标后编程就报警了,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报警显示:Program and current tool different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报警代码是多少?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报警代码是0070,换了工具坐标编程就报警。

楼主:
在同一个程序编程时转换了工具坐标,再编程时就报警,报警代码是0070,显示使用的工具跟当前登陆的工具不一致。请问一个程序里不能用两个工具坐标编程吗?如果行的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因为你示教点的工具坐标和你示教盒上显示的工具坐标不一致。

    这个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请检查你的工具坐标是否已做。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工具坐标已经设了,就是不知道示教工具坐标坐标转换后,怎么把登陆的工具坐标改成跟示教的工具坐标一致。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能否提供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沟通。

    或者拨打下面的机器人技术热线与我司取得联系。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8-01-22):
麻烦问下能否详细介绍下什么是机器人的TCP?谢谢!

网友C(2020-12-22):
 编程过程中直接切换工具坐标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