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5-06-09):
求教大神:

     我用STC90C516RD+单片机编写了个小程序,写内部继电器R1,用的是松下的计算机链接协议, “%01#WCSR00011**CR”,用串口助手调试C程序是可以实现相关功能的,可是连上PLC好像就没有反馈信号了,是什么原因?

,还是说我设置错了……期待大神的解答,下面是我写的C程序: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sbit GPIO_KEY1 = P0^0 ;

sbit GPIO_KEY2 = P0^1 ;

sbit GPIO_LED1 = P0^2 ;

sbit GPIO_LED2 = P0^3 ;

sbit GPIO_LED3 = P0^4 ;

sbit GPIO_LED4 = P0^5 ;

sbit GPIO_LED5 = P0^6 ;

sbit GPIO_LED6 = P0^7 ;

//sbit DIR = P3^7 ;

bit key_flag1 , key_flag2 , read_flag , success_flag , fail_flag ;

//====================== 0    1     2     3    4   5     6    7   8    9    %    #    W    C    S   R   D     *     CR

uint8 code send_cod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25,0x23,0x57,0x43,0x53,0x52,0x44,0x2A,0x0D};

uint8 num[1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uint8 num1[9];

uint8 a = 0 ;

uint8 temp , cnt ;

uint8 k;

extern void Uart_Init();

extern void IO_Init();

extern void key_scan();

extern void delay_ms(uint16 X);

extern void Control_PLC();

void main ()

{

     Uart_Init();

     IO_Init();

     while(1)

     {

          Control_PLC();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初值

     TH1 = 0xfd ; //晶振频率11.0592MHZ,波特率9600bps

     TL1 = 0xfd ;

     SCON = 0x50 ; //串口工作模式1,允许串行口接收

     TR1 = 1 ; //开定时器1

     ES = 1 ; //开串行口中断

     EA = 1 ; //开全局中断

 }

/*****IO初始化*****/

void IO_Init()

{

     GPIO_LED1 = 0 ;

     GPIO_LED2 = 0 ;

     GPIO_LED3 = 0 ;

     GPIO_LED4 = 0 ;

     GPIO_LED5 = 0 ;

     GPIO_LED6 = 0 ;

     num[0]=10; //%

     num[1]=0;

     num[2]=1;

     num[3]=11; //#

     num[4]=12; //w

     num[5]=13; //c

     num[6]=14; //s

     num[7]=15; //r

     num[8]=0;

     num[9]=0;

     num[10]=0;

     num[11]=1;

     num[13]=17; //*

     num[14]=17; //*

     num[15]=18; //cr

}

/*****1ms延时*****/

void delay_ms(uint16 X)

{

     uint8 i ;

     while(X--)

     {

          for(i=0;i<120;i++) ;

     }

}

/*****独立键盘扫描*****/

void key_scan()

{

     uint8 i ;

     if(GPIO_KEY1 == 0)

     {

         delay_ms(10);

         if(GPIO_KEY1 == 0)

         {

             key_flag1 = 1 ;

         }

         i = 0;

         while ((i<50) && (GPIO_KEY1 != 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_ms(10);

             i++;

         }

     }

     if(GPIO_KEY2 == 0)

     {

         delay_ms(10);

         if(GPIO_KEY2 == 0)

         {

              key_flag2 = 1 ;

         }

         i = 0;

         while ((i<50) && (GPIO_KEY2 != 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_ms(10);

             i++;

          }

     }

}

/*****写PLC*****/

void Control_PLC()

{

     key_scan();

     if(key_flag1==1)

     {

         // DIR = 1 ;

         key_flag1=0;

         num[12]=1;

         ES = 1 ;

         for(k=0;k<16;k++)

         {

              SBUF = send_code[num[k]] ;

              while(!TI) ;

              TI = 0 ;

         }

         // DIR = 0 ;

     }

     if(key_flag2==1)

     {

         // DIR = 1 ;

          key_flag2=0;

          num[12]=0;

          ES = 1 ;

          for(k=0;k<16;k++)

          {

              SBUF = send_code[num[k]] ;

              while(!TI);

              TI = 0 ;

          }

         // DIR = 0 ;

     }

     if(success_flag)

     GPIO_LED1 = 1 ;

     if(fail_flag)

     GPIO_LED2 = 1 ;

}

/*****通过中断接收响应并判断通讯是否成功*****/

void Uart_Interrupt () interrupt 4

{

     EA = 0 ; //关闭全局中断,避免接收过程受到干扰

     if(RI)

     {

         // DIR=0 ;

         RI = 0 ;

         temp=SBUF;

         SBUF=temp;

         GPIO_LED3 = 1;

         switch(cnt)

         {

             case 0:num1[0]=temp;if(num1[0]==0x25){cnt=1;read_flag=0;}else cnt=0 ; break;

             case 1:num1[1]=temp;cnt=2; break;

             case 2:num1[2]=temp;cnt=3;  break;

             case 3:num1[3]=temp;cnt=4; break;

             case 4:num1[4]=temp;cnt=5; break;

             case 5:num1[5]=temp;cnt=6; break;

             case 6:num1[6]=temp;cnt=7; break;

             case 7:num1[7]=temp;cnt=8; break;

             case 8:num1[8]=temp;if(num1[8]==0x0d) {cnt=0;read_flag=1;P2=0;} break;

         }

         if(read_flag)

         {

             GPIO_LED4 = 1;

             read_flag=0;

             if(num1[3]==0x24) //返回有“$”,即正常的应答

             {

                 GPIO_LED5 = 1;

                 success_flag=1;

                 ES=0; //关闭串行口中断,避免干扰信息

             }

             else //if(num1[3]==0x21)  返回有“!”,即出现错误

             {

                 GPIO_LED6 = 1;

                 fail_flag=1;

             }

         }

     }

     EA = 1 ;

}

网友A(2015-12-12):
呵呵 你单片机没问题 但是你忘记了 松下PLC的串口是自己的通信协议

楼主:
是啊 我已经按松下PLC的通信协议格式发送了……还是一样不行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单片机没问题 但是你忘记了 松下PLC的串口是...

网友B(2016-10-21):
高,祝你成功,最好是开发一个单片机和触摸屏的通讯的

网友C(2017-10-15):
引用 网友B:
高,祝你成功,最好是开发一个单片机和触摸屏的通讯的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E(2018-04-24):
厉害,感谢啊

黄老师,

网友(2018-06-12):
我也没有积分,能不能发一份给我279794203@qq.com

网友F:
PLC中要写收发处理程序。

网友G:
看到按键延时去抖动,可以优化按键扫描程序的!三行按键去抖动程序,你可以百度查下,其它的没细看。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I(2018-07-28):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已经按松下PLC的通信协议格式发送了……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