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700IE触摸屏用网线与电脑不能通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9):
请见图,哪里出了问题呀,本地网络连接不了

1.电脑PG/CP端口设置

2.本地网络设置

3.触摸屏设置

4,触摸屏软件设置

网友A:
    屏和 电脑 连接 是 WINCC FLEXIBLE 不用前面几个图的设置吧

网友B:
端口设置就是这样,你换下网关192.168.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设置就是这样,你换下网关192.168.1.×试试

终于可以了,将电脑上的网关和首选DNS设置成触摸屏的IP地址,触摸屏上的DNS设置成电脑的IP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和 电脑 连接 是 WINCC FLEXIBLE 不用前面几个图的设置吧

电脑PG要设置的,本地连接也要设置

网友C(2016-03-17):
今天碰上了上午pc和触摸屏通讯的非常好,到了下午怎么都通讯不上,图上的设置都设过了,请教个人大侠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D(2019-01-03):
长知识,多多学习

网友E(2020-10-19):
用的网线是交叉线吗?我也是一直连不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