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5-06-09):
什么指令可以比较方便的实现上图的功能?小弟自学台达PLC已经3个月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中专文化电工专业),很多指令难以理解,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

我的意思是Y0到Y7或更多的输出点任何一个每动作一次,寄存器就加一,这些输出点会动作保持7,8秒,前一个ON了之后后一个可能只间隔1秒下一个也紧接着动作。您给的方法在单个触点动作是寄存器里计数会累计到,但多个输出点动作计数就不准确了。还是谢谢老师的帮助!

楼主:
自己琢磨出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2015-07-25):
看你这程序,Y0-Y7不会同时动作吧。用组合字吧,如LD> k2y0 k0  时OUT m0,再利用M0来计数就行了。如果是Y0-Y37,用DLD> k8y0 k0作为条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