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们,1200如何里做毫秒级别的准确计数

楼主(2015-06-09):
  1. 如题,1秒内,多次读数,并求累计值

  2. 要精确到20次,先制作了50mS自断开脉冲,上升沿触发计数器,但是计数器计数值,并非1,2,3,而是跳跃,而且次次达不到20,我要对这20次数据累加,如果读数没有读到20次,那么测量结果就会偏小

  3. 求助各路好汉,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A:
   1200 是什么呀???????

网友B:
1200型我没用过,  问题应该出现在扫描周期上, 扫描周期小于脉冲的频率,故此 你所看到的计数不是连续的, 解决办法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可以看一下1200关于扫描周期的资料,。。你可以试试把脉冲和采集数据块放到子程序里试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时间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