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计算器程序编写

楼主(2015-06-10):
大家好;

     s7200怎写  计算器程序。在触摸屏上画0-9的按键,再画 “加”“减”“乘”“除”“=”按键,加一个显示区。就跟普通计算器一样,只要达到四则运算效果就行了。个位数的好写,2位以上的程序能写吗?

网友A:
为什么不搞个输入框直接输入呢?

网友B:
唬人的吧这也要? 你把数据类型弄明白了就自然就搞定了! 不管多少位,不超硬件范围都可以,

网友C:
不用这样,这样反而麻烦。。。你画两个输入框,一个填在前面,一个填在后面,然后底下四个按钮+-×/,填入两个数,按一下你需要的按钮,就出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样,这样反而麻烦。。。你画两个输入框,一个填在前...

 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