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城自动化ABB技术讨论 变频器日常维护

楼主(2015-06-10):
1.         日常维护    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具有电工操作基本知识。在对变频器进行检查保养之前,必须在设备总电源全部切断,并且等待变频器放电结束之后进行。

2.          日常检查事项

变频器上电之前应先检查周围环境的温度及湿度,温度过高会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严重时会直接导致变频器功率器件损坏、电路短路;空气过于潮湿会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接短路。在变频器运行时要注意其冷却系统是否正常,如:风道排风是否流畅,风机是否有异常声音。变频器散热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变频器的排风系统如风扇旋转是否流畅,进风口是否有灰尘及堵塞物都是日常检查不可忽略的地方。此外日常检查还要注意:电动机是否过热,有异味;变频器及电机是否有异常响声;变频器面板电流显示是否偏大或电流变化幅度太大,输出UVW三相电压与电流是否平衡等

3.          定期保养

清扫空气过滤器冷却风道及内部灰尘。检查螺丝钉、螺栓以及即插件等是否松动,相间电阻是否有短路现象,正常应大于几十兆欧。导体及绝缘体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要及时用酒精擦拭干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路电压的平稳性,测量驱动电路各路波形的方波是否有畸变。UVW相间波形是否为正弦波。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痕迹,严重的要更换同型号或大于原容量的新品;确认控制电压的正确性,进行顺序保护动作试验;确认保护显示回路无异常;确认变频器在单独运行时输出电压的平衡度。

   定期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