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无力,MCGS死机

楼主(2015-06-10):
  1. 如题,MCGS死机,卡住,不动,然后一下子又反应过来,比如,输入1,没反应,再按,也没反应,很久以后,出现2个1

  2. 按下,输入框,没反应,慢慢的,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出现

  3. 按打开其他画面的按钮,没反应,时间还会卡住不动,一直不动

  4. 重启,开机会白屏,开机超过25秒,正常,最多20秒就开机结束

  5. 恢复出厂设置,没作用

网友A:
内存被占用了,清理一下不需要的软件和数据。。

网友B:
如果不接PLC是不是也这样?

有时候PLC通信部分会影响到屏的,记得以前一个项目就是和楼主现象相似,后来在PLC硬件组态改变了CPU的什么信息后来通信正常。

网友C:
楼主换个屏吧

我以前用7062KS,KX都没碰见这样的情况。

网友D:
mcgs的操作系统应该是wince,这个存在死机的可能性。不知道mcgs做没做看门狗。

网友E:
我一直不选用MCGS,看来还是明智

网友F:
MCGS反应是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