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中的符号表

楼主(2015-06-10):
下面几个符号名怎么是红色的,而且在程序里用不了。该怎么办

网友A:
符号中第一个字不能是阿拉伯数字,你换个字母就可以了,把阿拉伯数字放到后面去。

网友B:
显示红色是因为输入错误

注:

1.符号名称可包含某些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以及某些扩展字符(ASCII 128至ASCII 255)。但第一个字符只能是字母或扩展字符。

2. 3.1 版之前,全局符号名称必须放在双引号中。双引号已不再用于符号名。自 4.0 版起,双引号用于在符号表中给 ASCII 常数字符串赋值时指定字符串的开始和结束,这就建立了一个符号 ASCII 字符串常数。与此相似,单引号用于起始和结束 ASCII 字符常数(只限字节、字、双字)以创建一个符号 ASCII 字符常数。

3.不允许使用关键字作为符号名,也不允许第一个字符是数字,或是非字母表字符或属于扩展字符集。

4.符号名称的最大许可长度为 23 个字符。

5.如果您希尝试建立符号赋值,以纠正程序中操作数“未定义符号”错误,但键入地址数值后忘记按 TAB键、ENTER 键或箭头键,当您返回程序编辑器时,操作数依然显示“未定义符号”错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返回符号表窗口,将光标放在“地址”单元格中,按 TAB、ENTER 或箭头键,完成地址赋值。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我再有的程序里看到他是可以用数字开头的啊

引用 网友A:
符号中第一个字不能是阿拉伯数字,你换个字母就可以了,把...

网友C:
添加的变量不能以阿拉伯数字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的变量不能以阿拉伯数字开头

谢谢回复了。我已经搞好了

网友D(2015-10-04):
凉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网友E(2016-05-26):
我开先也困扰.谢谢解答

网友F(2018-08-29):
符号表不能用数字做第一字符

网友G(2018-10-11):
首个字不要用数字

网友H:
被用过了。会显示红色波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