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暴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0):
如上图程序,D300Z0的数值是K300、D228的数值是1000,输入到PLC里实际运行时,马达脉冲超过了K300还一直在转,PLC是三菱的FX3U系列的,马达是东方步进马达,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

网友A:
被您说的暴走吸引了    明显就是过冲  刹不住车了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是D8340没有双字复位,用的是MOV K0 D8340 ;应该是DMOV K0 D8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