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闸道带电维修,碰火了。

楼主(2015-06-10):
唉,真是苦逼了。

前天新换的板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遥控信号受干扰。

实在没办法,把旧板子修修看能用不。

——————————

坏了双向晶闸管耐压400V,15A.

下图红色标记。

手边没有对应型号的。

但是有个耐压600v,12A的。

电机功率70V。

不知道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多大。根据电路计算。电流值不到1A.

但是实际启动的瞬间,电流肯定要比这个值大的。

机械结构老化,摩擦增大,润滑不好,弹簧调整不到位

都会引起电机工作电流突然升高。

但是我这个12A.

替换15A的,试试,反正板子坏了。死马当活马医。

拆掉固定螺丝。

三个引脚还不好拆。

我直接剪掉了管子,引脚留长一点,一边烙铁加热,一边钳子夹住引脚拔。

如果整个三个引脚一起拔,很容易损坏旁边的小器件。

摘掉坏管子后,根据孔的位置,弯折引脚。

这里有点小技巧。

在摘掉坏管子的时候,焊孔里残留大量焊锡堵塞了孔。

三种办法解决:

1、用吸锡器吸取。这个没工具,或者操作不当,坏损坏电路焊接孔。

2、少量的锡,直接用引脚顶住孔,在另一侧加热,引脚自然安装焊接。

3、残留锡多的话,快速加热焊接孔,在融化的瞬间,憋气吹孔。

不用说,大家估计猜到我用的哪种办法了。

管脚伸进焊接孔后,先不着急焊接

先螺丝固定,然后再焊接。

如果先焊接了,螺丝固定会错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早上抽空换了器件,

中午去装是试试。

近距离遥控一切正常。

但是远距离信号接收不稳定。

果断拆了这根屏蔽线。

晚上下班顺路装上再看结果。

上图黑色黑色套 红蓝线是电源线

平常维修都是带电。

因为前天新换的板子是螺柱固定,不是插座的这种。

在换电源端子的时候,碰火了。吓了我一跳。

端子座都烧黑了。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楼主:
下班路过大门,直接安装板子,保安拿遥控器在10M以外,遥控信号也很好。

看来天线接长一点也有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C:
楼主现在很流弊啊

网友D:
     鉴定完毕,楼主现在很流弊啊!楼主现在很流弊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很流弊啊

楼主:
感谢版主管理受精。

板子修后,工作三天了,一切正常。

看能不能坚持到新闸道招标安装。

网友F:
楼主辛苦了,说的很细腻

网友G: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比我的贴写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辛苦了,说的很细腻

__________

阁下点评也很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比我的贴写得好

——————————

感谢关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错,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楼主:
反馈一哈

板子又挂了,还是那两个双向晶闸管烧了。

这次的现象是,通电后点击持续向一个方向旋转,限位都不起作用

那就说明晶闸管无法关断了,击穿了。

——————

直接换了上次返修的板子,继电器控制电机的,估计能用个把月了。

网友J(2015-07-10):
老这样挺老火的,过段时间就坏,忙死了

网友K:
楼主真辛苦,又学会了一点知识

网友L:
这种活以前经常干,现在远离了,看着很有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