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 MUDBUS ASCI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6-10):
 新人求助啊,我在写一个S7-200与台达M变频器通信的MUDBUS ASCII 程序。需要读取变频器输出频率。我先用XMT写入 03功能的读取代码,然后怎么把返回数据提取并储存到PLC的存储器中呢?

网友A:
S7-200里有ASCII码转实数的指令。调用它进行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8-29):
xmt指令只定义了发送,需要另外写接收指令做接收,建议直接采用modbus指令库来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