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三根线还接电容如何接线?

楼主(2015-06-10):
内容同上,俺是新手,各位老师傅帮帮忙。

网友A:
3根线万用两两表测量,相互之间电阻最大的2根线接电容,另一根线直接接电源零线,火线通过开关跟电容并接的任意一根线接好即可,转向相反可以改接在电容另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根线万用两两表测量,相互之间电阻最大的2根线接电容,另一根线直接接电源零线,火线通过开关跟电容并接的任意一根线接好即可,转向相反可以改接在电容另一根线

谢谢您的帮助,努力学习中。

网友B:
小熊反应真快,支持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熊反应真快,支持你

网友D(2021-03-16):
引用 网友A:
3根线万用两两表测量,相互之间电阻最大的2根线接电容,另一根线直接接电源零线,火线通过开关跟电容并接的任意一根线接好即可,转向相反可以改接在电容另一根线...



谢谢大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