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画有什么不对不????

楼主(2015-06-10):
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电路图,有啥不对的地方吗

为啥有的把KM-△放在主接触器下面,把和热继电器放在主接触器上面??各有什么好处坏处??

网友A:
启动时先闭合KM1和KM3,形成星形接法,启动完成后转为三角形接法,改为KM1和KM2闭合。把KM2接到KM1的下级,我的理解是需要停机的时候只需要断开KM1即可,如果将KM1和KM2并联,停机时就必须同时停止KM1和KM2才行,否则电机还是会带电。

将热继电器接到总供电是为了既保护星形启动又保护三角形运行,如果将热继接到KM2后面,在星形启动的时候就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同时在KM2后面理论上只有电机运行一半的电流,而且因为电缆长度及材质的不同会不准,保护作用更差。

网友B:
学习中,很有帮助,我是初学者

网友C:
热继电器应放在主接触器回路中,这样星角启动时,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继电器一般是用于正常运行过程中的保护,接于主接触器的上边可以一直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E:
这么接线的好处是KM7可以用稍微小一点的接触器。FR7放在KM7△下边没什么好处,坏处是Y启动时不能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先闭合KM1和KM3,形成星形接法,启动完成后转...

PE换成N行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先闭合KM1...

 当然不行了

网友H:
一图是实际常用做法。二图是教材图示,实际不常用。原因如下;

1,因星三角用在大型电机上,热继放在主回路上,在启动时会遭受大电流冲击,造成热继过早老化或失效,另一方面,热继主要检测电机运行电流,其动作因其特性有一定时间延迟,让它检测启动过程不合适。用断路器选择电流来保护就可以了。

2,角接触器不放在主接触器下方,这样做,主接触器就只承受一次启动电流,二次启动电流(还有运行电流)就只承担大约一半,其余有角接触器承担。大大延长接触器使用寿命。

网友I:
    下面图适用要求正反转的星-角启动电路。如果不要求正反转,还是按下图设计,那是设计者失误。

    首先,上图的星启动和角运行的接触器可以选同规格的,而且按电机额定电流的根号三分之一选;

    其次,启动时热继电器没有接进电路,躲过启动电流,热继电器不会误动作,而且启动电流没有通过热继电器,使热继电器寿命延长。热继电器不承担启动时的保护。

    下面图的主接触器按额定电流选,角运行接触器按额定电流根号三分之一选,电路成本增加;热继电器的接法不对,应接在角运行接触器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先闭合KM1...

如果是TN-C系统,必须是N,严格说是PEN;对于TN-S系统,接PE,不过图画的不对,不是接到接地符号上。如果是TT系统这样对,不过工业企业的用电设备没有采用TT系统的,那只适用小容量的农村用户。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下面图适用要求正反转的星-角启动电路。如果不要...

如50KW电机,100A额定电流,Y启动时时33A,△运行时100A,为何   △接触器是额定的根号3分之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下面图适用要求正反转的星-角启动电路。如果不要...

都是△运行时额定的根号3分之一,成本不是一样?

网友J:
三角形连接时绕组短接错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三角形连接时绕组短接错误

错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