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与台达B2伺服通讯问题

楼主(2015-06-10):
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台达B2伺服通讯,伺服电机报AL19!

台达通讯参数:

P3-00==01

P3-01==33

P3-02==66

P3-03~P3-07==00

昆仑通态的这边设置如下:

主界面上只是放置了一个对应P1的 输入框

将通道地址怎么改都不对,只要一通讯驱动器就报AL19(通讯异常),求大神指点。

我现在要读P2-00至P2-04的参数!

谢谢!

楼主:
该问题已解决!只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网友A:
说说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  让大家学习学习哦

网友B(2016-05-13):
能否分享一下成功经验。

网友C(2016-12-09):
我也找这个方法,怎么写入伺服的地址

网友D(2017-06-26):
怎么写入伺服的地址,求指教

网友E(2017-10-21):
不会了来坛里求别人帮你解答,你会了是不是该帮别人学一下呀!说下你的方法也行呀

网友B(2020-06-30):
我是将他第二张图片里32位整数解码顺序0-1234  改成2-341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