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设置问题

楼主(2015-06-10):
CPU224XPCN  使用自带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端口 需要怎么设置?

自带的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是不是AIW0、AIW1和AQW0?

网友A:
正确!是:AIW0、AIW1和AQW0

网友B:
224XP本体集成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口和一个模拟量输出端口,这些端口固定模式不能设定。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