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零速满转矩输出问题

楼主(2015-06-10):
请问大家,异步电机的零速满转矩输出是否只能通过矢量控制或者直接转矩控制来实现?如果采用压频控制或者转速反馈的办法是否也可以实验?如果压频不能实现那又是为什么呢?研究这些问题好久,在控制策略上与领导来回探讨深感头疼,希望有懂行的朋友能够为我解答一下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公司专业研发、生产交流异步电机驱动器,采用滑差频率矢量控制,具备基频以下300%额定转矩输出。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们。

                                 时光科技有限公司—您身边的伺服专家。

                                  联系电话:010-57915712

网友B:
异步电机的零速满转矩输出是否只能通过矢量控制或者直接转矩控制来实现?答案是肯定的。

普通的压频V/F控制不能做到。

首先,满转矩输出,意味在零速时需要提供满转矩需要的电流。假如你用V/F控制方式,频率为0,但是电压U=I*R,电流不为零,你必须加一个电压来产生这个转矩需要的电流。但由于励磁电流和做功的电流在V/F控制方式下不可以分割,实际上产生的电流使励磁饱和而不是做功,没有办法提供你需要的做功电流。

另一方面,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不同,它是通过运算将电机定子电流分解成两个垂直分量来控制,而分解过程是基于电机参数和模型的。无论电机转速如何,总能提供做功的电流和励磁的电流。这也是为什么矢量控制变频器在零速时有较高电压和电流但并不运行的原因。

需要了解矢量控制原理,需要看矢量控制原理的书籍,并且通过西门子矢量控制变频器大全的内部功能图,加以理解。要不很难掌握这种控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步电机的零速满转矩输出是否只能通过矢量控制或者直接转...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V/f控制方式下,我们让f不为0,而是维持在一个较低值比如1Hz或者更低,如果保证按照V/f方式输出的转矩与所带负载平衡,这样是不是也能实现零速满转矩的效果?

网友C:
制变频器大全的内部功能,可以直接加号28533052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异步电机的零速满转矩输出是...

 不行,V/F控制,如果要提高转矩,必然提高电压,而频率低,电压高,磁场就会饱和,而不是产生转矩。原理上不行!实际也没有见过普通变频器低频大转矩启动的!

网友D:
楼主应该先描述一下 现场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VF方案可行。或许你希望解决的问题不是你所纠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潇湘...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也是对这方面比较疑惑,我们老总非要考虑尝试这种办法,我觉得不能实现,但是他觉得可以,所以我就上来请教一下,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先描述一下 现场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V...

油田修井机工作时,需要进行悬停,即电机不抱闸带负载实现空中制动,我老总希望用V/F实现,我就是上来询问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