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没听过交流数字量啊

楼主(2015-06-10):
从来的数字量都是0.24V,今天真心第一次听说交流数字量这个事情,看西门子PLC的培训资料里面的,大神能否和我说说啥回事啊,难不成有交流信号输出的传感器?或者是接交流的开关接进PLC,以有220,0作为1,0么?

网友A:
坐等高手,真心也没听过交流xxx

网友B:
控制AC220V的继电器怎么做?就是这样。

网友B:
20年前的PLC就有交流输入端,电源是交流220V,开关量输入。奇怪吗?把PLC当成继电器用好不好。

网友C:
就是输入端是220V。很好理解。

可能现在为了安全,都是使用低压直流24V。

网友D:
以前三菱就有能够接受AC220V交流输入的模块,内部整流、降压最终还是要变成输入电路能够接受的信号。

网友E:
我早就用过欧姆龙100VAC的输入点,至于输出点,那个就是可以直接控制交流电的

网友E:
交流数字量主要用于距离较远、干扰较大场合

网友F:
交流量在PLC内部也是整流成直流量进行控制的,感觉交流型号还是不如直流型号灵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交流数字量主要用于距离较远、干扰较大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