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A漏电断路器合不上去???求救

楼主(2015-06-11):
刚买的400A带漏电功能的断路器,下方的断路器都没合闸,但是这个400A漏电一合就跳,板后接线也没有问题,找不到原因,换之前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有一路天车负载吊东西的时候跳闸,不吊不跳,而且还只是在某一区域,我把这一区域的设备比如焊机等全部外壳接到钢梁上了,想解决漏电跳闸问题,结果就合不上去了,强行合上去后烧了漏电模块,现在又换了一个,想找到原因)求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零线有问题?

网友B:
买来断路器应该有说明书根据说明书接线,如果跳闸,检查外部的接线错误或故障,根据接线图判断接线走向。拆除断路器输出线及外部接线一段一段的检查。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等待大家回复

网友D:
查下是否零线地线混接,有时候须要脱开母线地单独接地

网友E:
合上就跳,肯定是负载的线路有问题,漏电导致的吧

网友F:
  1. 接线错误。2有地方漏电,用摇表测绝缘。3漏电保护器有问题,或选择漏电电流太小

楼主:
我看了这里没有地线,有没有可能车间行成了磁场干扰

网友G:
其余设备的零线电流反送给你,O(∩_∩)O哈哈~

网友H:
零线上有电压,有可能有电器的外壳有电了

楼主:
对了,我的漏电断路器是3极4线 的,设备中有很多焊机,是不是直接零线通过去了

网友I:
车间生产设备为什么用漏保?是潮湿场所还是手持用电设备?不是这种情况安装漏保不是没事找事吗!哪条标准规定用电设备安装漏保?

楼主:
车间钢板多,怕外壳带电影响安全,换做4极的行不?

网友H:
我们这里也要求所以的设备都要用漏电的

网友I:
漏保应该用于三相五线系统-TN-S系统。正确做好接零保护,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护。

网友I:
引用 楼主:
车间钢板多,怕外壳带电影响安全,换做4极的行不?

你设备用电没有工作零线可以用3极的漏保,如果有工作零线,必须用4极的。三跟相线一根零线都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J:
期待更多精彩发言,个人觉得:首先跳了肯定是零线上肯定是有电流了,那么问题原因上面有的就不重复了,还有可能是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D:
李工15楼说的对极了,设备用电没有工作零线可以用3极的漏保,如果有工作零线,必须用4极的。三跟相线一根零线都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K:
  1. 必须零线、火线 进线,零线火线出线。不能只进火线借用其他地方的零线。否则肯定跳闸,内部有零序电路检测的。

  2. 不管多大的漏电断路器。很小的漏电30毫安就跳闸

网友K:
设备的总开关和车床类电气 能不用漏电的就不用。很麻烦。出现问题不好处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漏保应该用于三相五线系统-TN-S系统。正确做好接零保...

做接零保护,设备漏电,前级没有保险丝是不是同样危险?

网友I:
没有保险丝?现在用电设备还有用保险丝的吗?目前熔断器用在短路容量大的电力系统做短路保护,小容量用电器绝大多数都是断路器做保护。

前级没“保险丝”有这么设计供电的吗?即使没有也不一定有危险,很大的短路电流能将短路点烧断或导线烧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期待更多精彩发言,个人觉得:首先跳了肯定是零线上肯定是...

三相不平衡和零线电流不影响漏保正常运行,包括只接单相用电器,只有漏电才跳。漏保跳闸只有一个条件: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到电流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没有保险丝?现在用电设备还有用保险丝的吗?目前熔断器用...

大部分都是断路器

水泵冷却注塑机,水泵漏电导致水带电,水又到注塑机,人接触注塑机感觉很电人,但本能的还能脱开,但很危险。

水泵,注塑机外壳接零,但断路器都没跳闸?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没有保险丝?现在用电设备还有用保险丝的吗?目前熔断器用...

看新闻说 景观喷泉水带电而 电人,且还能正常工作,这种场合是否要漏电保护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没有保险丝?现在用电设备还有...

喷泉属潮湿用电场所,应该采用漏保。不过,喷泉有其他措施。比如通过隔离变压器,变压器以后变为IT系统;采用安全电压用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没有保险丝?现在用电设备还有...

是水泵的电机漏电了吗?绝缘不好还是绕组损坏呢?如果电机外壳接零线了,可外壳通过水导电到注射机,使人感电,这可能吗?水的电阻有多大你测量过没有?不会是欧姆以下,零线的电阻一定是毫欧级,能在注射机处感电,你不觉得零线有问题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

水泵没接N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

用隔离变压器,不知有没这麽大功率,这样即使漏电人对地也没电压?

看来水泵都需要漏电保护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

水泵冷却注塑机,水泵漏电导致水带电,水又到注塑机,人接触注塑机感觉很电人,但本能的还能脱开,但很危险。

水泵,注塑机外壳接零,但断路器都没跳闸?

上面的话不是你说的吗?怎么又说没接N线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

一般场合不安装漏保,包括水泵。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

写错了,水泵没接零,注塑机是4线制,外壳有PEN.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

医院的手术室就是IT系统,那里的用电容量比你喷泉大吧。

网友M:
给我打电话:13420095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