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警不发出声音
一直在、迷惘

楼主(2015-06-11):
1、wincc项目中,我在报警器里面添加一个“警告”类别,优先级7,指向变量“AlarmSoundGL”,然后该变量分配一个“Horn_Note1.wav”的声音。(该声音被用到其他的工程都是好的)

2、在内部变量里建立一个NewTag的布尔量,在报警记录添加NewTag分配“警告”类别,优先级7,勾选上“将被归档”。

3、在画面建立一个I/O域,组态这个变量,并建立一个文本框,当NewTag为“1”时显示红色,为“0”时显示绿色。

问题是:运行该画面,置I/O域为1,文本框变为红色,但是电脑无声音发出。

网友A:
我们的报警接了外置的小音箱。

一直在、迷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报警接了外置的小音箱。

我的也有外置小音箱,但是也没声音。而且我做了个teset项目测试,就一个NewTag一个画面一个I/O域,当置1的时候报警信息上来后15秒左右声音才会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还没玩过wincc   不过在我看来  你是变量定义之后链接有问题吧